[求助] Miller补偿中为什么调零电阻不能设置的非常大

楼主(2013-04-02):
比如说来cancel掉主极点呢?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调零的R过大会减弱miller效应,R<=前级输出阻抗/10。

网友:
那跟没补偿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ller效应既然放大第二级的输入电容,
  那么如果把miller电容换成电阻,等效到输入端的电阻就会变小,

为什么还要小于输入端的1/1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太大了,你就不能等效到输入端了,你别用那么简单的miller来分析这种情况,行不通,与实际也不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出理论解释吗?

miller效应理论上跟上一级的输出没有任何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白了,就是R太大时,从电容流过的电流就不是VCs了,你好好看看miller定理是怎样得出来的。如果R太大你看下还能得出miller定理了么!

网友(2013-11-15):
求jiang_shuguo 赐教,R太大对电路的影响,很感兴趣,千万不要沉了。

网友:
R太大指多大?R可以用来补偿主极点,但这个零点后面还有了一个极点也和R有关,R太大了会将这个零点带到GBW之内,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
7楼比较通俗 极点分裂效应如果这个调零电阻太大 次主极点的外推效果大大削弱,外推原理见拉闸为课本。
9楼说的也很有道理,零点过低,会提升UGF,导致次主极点落在UGF以内。

网友:
加了电阻之后的零点表达式是1/(1/gm-R)Cm,剩下的就是你想把零点放在什么位置了,可以放在第二极点,或者是比Ugb高一点的位置,或者是无穷远处。
另外这个电阻如果太大还会影响米勒极点的位置,所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太大就似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