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一个DRC错误

楼主(2013-04-02):
这是在查完金属密度后出现的错误,看高亮的位置好像和N阱有关,但搞不懂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它的描述是:
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这是高亮的位置(黄色的一条竖线):
麻烦哪位指教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不胜感激。

网友:
所有的管子,正常工作都要有衬底反偏的。这个衬底反偏没接好就会有 body effect (体效应)。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错。

网友:
说得蛮清楚的,source/drain 和 衬底的 space 不能太大,有可能是你 fix metal density 的时候拉伸了衬底或者移动了管子

网友:
管子的源漏的任何一点里最近的pickup(GR)太远了,会有latch up的风险

楼主:
谢谢了。我说这是检查完金属密度之后的错误是指这个错误是排在金属密度那些错误的后面的,我还没有fix metal density。
能麻烦说下pickup AA和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管子的源漏的任何一点里最近的pickup(GR)太远了,会有latch up的风险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能简单说下为什么这要可能会有latch up的风险吗?还有pickup(GR)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所有的管子,正常工作都要有衬底反偏的。这个衬底反偏没接好就会有 body effect (体效应)。
这个应该就是 ...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这是p管,衬底与管子的源级一起连的电源,应该不会有体效应吧。

网友(2022-09-16):
当画单独的cell单元时,我们通常不会在cell中单独加guardring,因此会出现衬底悬空的现象,也就是说出现S/D的离衬底过远,从而报错,因此只要在顶层中加入guardring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3-01-28):
Pretty good,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网友(2023-03-03):
简单说就是你管子的body(=well pick up=gardring)离你 mos 的S/D太远了,

网友(2023-05-02):
感谢,有帮助~

网友(2025-09-02):
用n阱包围再框一圈NW就行

网友:
你看一下nwell和n环自带的nwell有没有接在一起,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是,管子的衬底没有接到电位,可能会有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