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的输入DC工作点的问题! 求大神们拯救

楼主(2013-04-02):
这是我的电路, Opamp是一个cascode single input output的一级放大.
这是从一个paper得到的电路, 上面写的是Sreset闭合, 输入端建立DC工作点.
我的VDD是5V, Input output DC点都是2.5V, 但是我跑仿真输出的波形是类似于这个鸟样(下图)

(仿真忘截图了, 随便手画个大概波形样子)
为啥输出波形是一直往上飘的呢? 等到Sreset一闭合output=2.5,然后断开, 输出还是这样,一直这样周期变化
是不是开关频率要足够大才行?(顺便问下开关频率如何定?)
难道输入端还要单独给一个DC bias么? 感觉Sreset一闭合再打开 Cf的电压不会突变, 应该可以在输入提供一个DC偏置点

楼主:
有人帮帮忙么

楼主:
等人解救...

网友:
或许是时钟频率太高所致,把开关时钟降低些,再看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这个结构本身有没有问题呢? 我总感觉电路不太对, 有点不稳定
还有就是时钟频率应该怎样决定呀?

网友:
post the whole 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amp就是上面2个PMOS 下面2个NMOS的单级cascode input是最下面的NMOS的gate

网友:
check the OP of your ckt connected in unit gain structure.

网友:
系统稳定吗?静态工作点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稳定. 我是这样想的, Sreset打开之后, input的信号会改变Cf两端的电压 导致输入DC偏置点变化,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这样的结构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在unity gain 下工作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

网友(2021-03-30):
每次进行工作前电容两端都要reset

网友(2022-11-2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24):
是电路本身的问题吧,跟时钟可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