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BUCK的输出端接一个更高的电源,会怎样?

楼主(2013-04-03):
比如一个BUCK的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分压电路,而这个分压电路的电压高于buck输出电压,会往buck内部灌电流?buck工作状态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不会,buck的闭环会被破坏以至于环路失去了对输出电压的调节能力。。。buck会以最大占空比运行。。。

网友(2013-05-20):
如果这个更高的电压源能完全提供负载电流,EA完全切换,功率上下管都关断的话,有的BUCK会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
这个得看实际电路. 一般来说是3楼的情况, 也有的同步整流BUCK可以sink电流, 当然输出就不变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是最大占空比还是最小导通时间啦

网友(2013-07-26):
如果是同步整流能量會倒灌如過不是電感電流倒流會弄壞二極體or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