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 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03):
安装后,进入installscape后,就出现如上画面,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IC 06.15.011 RHEL 4.0(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
然后就过不去了,无论如何选mount point。论坛里有相应的贴子,但都没给出答案。
有成功安装的说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曾经的帖子!
在解压的时候,你没有将压缩包分别解压,造成安装软件无法检测到kits。
全部解压都有5G左右,你看看你解压后的文件夹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别解压成CDROM1到CDROM7。共4.47G,可没解决问题。
我也看了你的贴子,你最后也没有说明具体的解决方法。
想请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
把CDROM2-7里面的所有东西复制到CDROM1里面,然后从CDROM1里面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将cd1-cd7 的kits中的.Z文件, 都合并到了cd1中,终于成功了。

网友(2014-04-03):
果断标记一下,留着以后安装用

网友:
问一下,
你的环境变量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我的教程

   http://bbs.eetop.cn/thread-387531-1-1.html

网友:
安装610的飘过。。

网友(2014-09-07):
can some one help me out? i stuck at the line in the tutorial
after changing the permissions of sfk to executable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open mid- run sh patch on the line.}- what exactly this line say i don't understand
how to run sfk (command in terminal ) i have tried entering the command in the patch:
{./sfk rep -bylist flexlm.pat -yes -dir} here what directory i have to give.
please someone help me out ............

网友:
不知道这个软件支持64位系统吗?

网友(2014-10-19):
很好的 帖子 谢谢

网友(2020-05-20):
新手真的是一步一个坎啊,多亏各位前辈

网友(2024-09-10):
ld-linux.so.2安装的时候有提示,缺少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