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载阻抗为什么是50Ω!!!

楼主(2013-04-03):
各位大神,差分电流输出的负载阻抗为什么一般设置为50Ω,有时是25或75?是考虑了匹配么?!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额,这样啊,你知道发射机中DAC怎么跟后面的LPF连接么,谢谢

网友:
托马斯.Lee的RF CMOS书,有专题讨论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DAC的输出?
不应该啊,DAC输出不是应该接PA啊
又不面向传输线
为啥要match啊?

网友:
25-75是考虑到vswr,不一定全部match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现在做的DAC要与后面的LPF相接,不只是单片DAC,这两个模块怎么连接呢!对我的DAC输出有什么要求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