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电荷泵中上下电流源以及充放电开关尺寸如何设计?

楼主(2013-04-03):
电荷泵中上下电流源以及充放电开关尺寸如何设计?
在第一次鉴相后,显示正常充电,紧接着复位脉冲出现,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电荷泵输出电压急速下降的现象(正常在下一个鉴相结果到来之前,电荷泵输出电压处于保持状态)?

锁相环中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曲线

锁相环中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曲线

网友:
放电开关的icp大于充电开关的icp,使cap hold的电荷由放电开关漏掉。再一个可能是leakage,但没有这么快。你可以仿真一下deltaICP ,手算验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在短复位脉冲阶段,上下电流不匹配,并且出现的是放电电流远远大于充电电流导致的吗?
还有就是在复位脉冲结束后,充放电开关也都已经关闭了,为什么还会出现电荷泵输出电压急速下降的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needmoreexplaainatttttion

网友(2014-04-23):
Seeking common ground with de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