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中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源以及充放电开关的尺寸怎么设计

楼主(2013-04-03):
锁相环中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源以及充放电开关的尺寸怎么设计?(充放电流500ua,电压源1.2v,输出电压摆幅0.45~0.65,开关管设计处在线性区)

网友:
电流镜只要知道电流,保证Vdsat在饱和的范围,长取得稍大点,扫描宽应该能得到吧,至于电流源应该是基准产生的吧
开关管只要保证Vds不要过大把上下电流镜推至线性区就行吧

网友:
充放电电流不大,设计上没有太大的限制

网友:
关键还是上下电流镜的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怎么控制输出摆幅是自己所要的范围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输出上限0.65.那么充电开关分配50mv(设计一个vod保证在线性区),充电电流源的vds给0.6(设计一个vod保证在饱和区),这样就可以设计上面两个管子,
输出下限0.45,放电管子分配50mv(设计一个vod保证在线性区),那么放电电流源vds给0.4(设计一个vod保证在饱和区),下面管子尺寸也就知道了

可以这样设计吗 ?这样设计输出范围能保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也是刚上手这个,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低压的管子看你用不用op和对称开关,不的用话可能mismatch还是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间加了环路滤波器

网友(2013-05-10):
楼主好人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