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修改时钟周期

楼主(2013-04-03):
布线后时序变差,想把时钟周期放宽一点儿,应该用什么命令啊。
尝试过set_attribute [get_ports “CLK”] period 3,好像不行。

网友:
这时候不如改uncertainty,将其值适当减小。

网友:
直接去改sdc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uncertainty设得有些小,大了的话又怕影响hold。我试了一下,用create_clock -period是可以继承之前clock的参数的。

网友:
remove_sdc
reload new sdc for update clock periold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以随便改吧?

网友:
好文~~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