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xFDTD怎么安装

楼主(2013-04-03):
xFDTD怎么安装,请大侠指教

楼主:
OpiFDTD软件不错,希望朋友教我们怎么用

网友(2014-03-09):
安装完成以后,把license文件COPY到license目录,把两个破解文件拷贝到BIN目录覆盖原文件。打开主程序,提示找不到有效的license文件,在出现的窗口中指定license目录,点击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08):
回复 网友A:

怎么选择的lic 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啊。这个lic不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用什么覆盖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