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os打散 过不了 PDK

楼主(2013-04-03):
(1)为什么MOS管没有打散LVS没有问题,,打散后,就过不了呢?
求解答,谢谢。

(2)假如mos管是自己画的,不是工艺厂的PDK里面的standard cell。跑LVS怎么可以过???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3-09-25):
lvs 报的什么错?

网友:
什么工艺?
确定只是单纯的打散吗?没有少层次?

网友:
严格来说,同样的版图,无论是hierarchy还是flaten,LVS抽取出来的器件应该不变,因为制造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
后来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    自己仔细查一下是不是少了什么层次在打散的过程中;
2    模拟版图有些mos管就是人工画的,没有pdk可用,还是一样的过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怎样设置LVS?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mos画对了,器件网表提的出来,这个你原来怎么跑lvs就怎么跑lv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