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精粹问题求细解

楼主(2013-04-03):
求助第二个图中的式子是怎么导出来的,求详细!

网友:
我给出两种解答方法:
方法1:画出小信号等效模型,列节点方程(方法繁琐但最基本)
小信号等效模型如下:

Cp1和Cp2分别为第一,二级输出节点对地电容,较小可以忽略。V1和V2分别为第一,二级输出端电压。gm3用gmL,R3用RL表示。
列出节点方程解得:
由于采用的是极点分离方式补偿的所以有Gm3(或GmL)>>Gm2>>Gm1(即利用miller电容将3个极点相互分离,另一补偿方法为complexion pole 补偿。)
利用结论:传输函数1/(ax^2+bx+c)的两个极点相距较远,即\x1\<<\X2\ ,有x1=-c/b ,x2=-b/a 。
求极点:
上面传输函数分母的第一项是主极点wd=-1/(Cm1gm2gm3R1R2R3),
传输函数分母的第二项的两个极点利用上述结论求得:w1=-gm2gm3/Cm2(gm3-gm2) 利用近似条件(gm3>>gm2) w1=-gm2gm3/Cm2gm3=-gm2/Cm2, w2=-gm3/CL。
求零点:
近似条件零点频率/w3/<</w4/
利用上述结论得零点w3=-gm3/Cm2, w4=-gm2/Cm1。
单位增益带宽wUG=主极点频率*DC增益=1/(Cm1gm2gm3R1R2R3)*gm1gm2gm3R1R2R3=gm1/Cm1 。

一般3级放大器用nest miller补偿都会至少产生3极点2个零点,因此其传输函数都可以写成:

形式。

网友:
我预订这个悬赏了啊,到时候晚上给你或明天。现在在工作不方便。呵呵你确定给1000信元?

网友:
既然楼上定了我就不参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你信元多我才1000多信元,到时候你帮我补充就好啊

网友:
楼主倾家荡产只为搞清一个问题,壮烈!

网友:
信元什么的和我没关系了,跟着学习下也好

网友:
第一级输出节点V1,第二级输出节点V2
节点KCL
V1+Vi*gm1*1/sCm1=Vo
V2+Vi*gm2*1/sCm2=Vo
-V2*gm3+Vi*gm1+V1*gm2-Vo*1/sCl=0
整理一下
|1      0     -1    | |V1| |-gm1/sCm1  |
|0      1     -1    |*|V2|=|-gm2/sCm2  |*Vi
|gm2   -gm3   -1/sCl| |Vo| |-gm1       |

用克拉默除一下应该就出来了

即使错了,方法也应该是对的

PS:eetop的竟然没有好看的等宽字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第二种方法:直观求解。
前提要知道该3级放大器有那些零级点和在哪里产生的这些零极点。
(1)Adc
三级放大器每一级增益相乘,Adc=gm1R1*gm2R2*gm3R3
(2)wd
miller 电容Cm1跨接在第2,3级的两端,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端的电容为Cm1*gm2R2*gm3R3,因此在该节点产生的极点为wd=-1/(R1*Cm1*gm2R2*gm3R3)。 (这种补偿结构要求I1<I2<I3,所以R1>R2>R3,).
(3)wUG
wUG=Adc*wd
(4)第一个非主极点w1
在第二级的输出端,高频时第3级增益近似为1,在第二级的输出端看到的电容约为Cm2,而高频时电容Cm1和Cm2的作用使,第二级输入输出近似与短接,输出主抗即为1/gm2,w1=gm2/Cm2
(5)第二个非主极点w2
在第三级输出端,该节点电容为CL,高频时阻抗为1/gm3,w2=gm3/CL
(6)零点w3
由于miller电容 Cm2的前馈作用产生的零点,可得w3=gm3/Cm2(利用输出短路到地时,  输出电流=0求得:Iout=0=-v*gm3+v*Cm2s ,s=gm3/Cm2)
(7)零点w4
Cm1前馈作用产生的零点,高频时Cm2将第2级输出和第3级输出短接,但相位是反向的,(或者理解为,高频时Cm2的作用导致第3级增益约为1)利用输出短路到地时, 输出电流=0求得:Iout=0=v*gm2*(-1)+v*Cm1s ,s=gm2/Cm1  。
两个零点均在右半平面。

不明白处请问,希望大家指导纠正。

网友:
分析得很精辟,有两个问题请教,一是为什么要I1<I2<I3,另外在算第一个非主极点w1时,为什么高频时第三极增益为1,我认为在w1时,只有CM1可以看作短路,CM2和CM3不应看作短路,因此CM2连接在第二级的输入输出之间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关系是保证极点分裂,就像两级miller补偿op一样,通常I2>=I1,,可以用较小的miller电容实现极点分裂。
Cm2和Cm1谁看成短路应该要看Cm1和Cm2的大小,和第二级第三级输出主抗关系。你说说Cm2不能看成短接的原因?

网友:
方法二,4,5不靠谱阿,其他不错,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姜,其实我就想知道怎样推导出那个蛋疼的传递函数,我觉得这个很繁琐,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心得?其实对于NMC还好,这个电路已经很古老了,换个电路其实我觉得导出还是挺麻烦的。。另外我觉得所谓的直观法也不大靠谱,对于次极点,为什么不会是complex pole呢?对于零点的描述我觉得也不够严谨,觉得一切还是应该从传递函数说起,所以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么简便的推导出传递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只是基本分析阶段,列好结点方程,随便一个软件就可以解方程,这些软件也支持很多种化简。之后就是根据参数进行近似,直观理解。nmc当然可以出现complex pole,而且这种比real pole splitting更优化,只不过这里没讨论这种情况的直观解释。

网友:
关于I1<I2<I3我明白了,有点类似经典的两级miller补偿时,第二级的gm>10倍的第一级的gm,提高gm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大偏置电流,对吧?
但是关于CM1和CM2短接,还是有点糊涂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猜你认识我,而且还是同学呢,你在北京是吧?呵呵。
    传输函数是难搞,要保证正确而且不繁琐。这就要求数学功底了。但是对一个陌生的电路真的要推导的话,花1,2天搞出来也很效率了,比try error可好多了,也许try error 1天就搞定,但你会莫名其妙。
    难的东西,搞几次就有套路了,就简单了,咱们都慢慢来吧。
    电路的直觉也是建立在详细的电路分析和仿真验证的基础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猜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该午休了啊。话说你积分真多!竟上传垃圾东西,坑害百姓啊!

网友:
hi, dude, could you please explain why CM1 and CM2 are shorted when calculating w1 again? Thanks very much.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信号频率达到w1时,Cm1,和Cm2的输出主抗已经可以和2,3级的输出主抗相当了,这时候可以将他们看成一个低阻的信号通路。
   这种直观的解释是在传输函数得出的极点基础上给出能够说的通的,并有一定道理,和合理性的。就像我同学说的,不太靠谱,为了解释而解释。

网友:
OK. 多谢多谢,回头我再自己推倒推倒,请问兄弟工作还是读书?很佩服你的基本功啊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我觉得我的基本功还差的很多啊,要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等屁民挣点钱不容易。。理解,理解。。现实中挣不到钱,还不让弄点虚拟的货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近做什么呢?北京房价涨得太快了,又有沙尘,就是你离家近点。我劝您还是回上海把。

楼主:
jiang_shuguo  信元怎么弄给你  我不会啊
另外还有别的问题要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到账了,你的信元没少?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贴图中的主极点sd=-wd,相应的位于正半平面,请教你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符号问题,主极点在左半面,分析下也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2015-12-14):
总算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同意前辈说的第二种方法的4不靠谱,5相当于高频栅漏短接成二极管连接,应该可以直观看。4可以简化推导,将第一个电容短接后能推出次极点。直观方法应该类似楼主,次极点应该在gbw附近,第三级增益当成1且cm1是最大电容,高频看成短路,则第二级输出看进去电阻为gm2分之一,这个点电容按照楼主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出次极点。

网友(2018-02-28):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推出來的零點怪怪的

一般來說gm3>gm2>gm1

那麼gm3/cm2應該比gm2/cm1大才對,怎麼反而是前者比較小?

网友:
直接算出Z1 Z2 去比較就知道哦, 一個LHP zero, 一個 RHP z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