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verifyGeometric报告offgrid错误

楼主(2013-04-03):
如题,求助,这个错误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
顶一个,求助。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答案也很简单,不能被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答案我也明白,但是工具都自动布线为何会有这个错误呢?
可否在encounter中先暂时忽略,然后用calibre 做drc最后的检查?

网友:
可以,你可以现在就用calibre check一下。

网友:
不能忽略,offgrid会导致soce绕不上线。
是io pin的offgrid还是net?是io pin的话,很好改,重新定义下位置就可以了
是net的offgrid,soce自动布线,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可能是techlef里,manufacture grid设置有问题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所示,soce自动连接到一个ip上的net,报告的时候,是报告水平方向net的offGrid,这根线是工具自动route的。

我查了verifyGeometric的设置,工具检查的是manufacture offgrid。这个数值在tech lef里面是定义为0.01。

calibre做该设计的drc检查时没有发现有任何offgrid的错误。

那么这样的问题可以忽略这个错误么?

网友:
calibre都说没问题了,线也绕上了,LVS如果也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忽略SOCE报的问题

楼主(2013-05-16):
回复 网友C:

    给个邮箱,以后有问题,互相撞上吧
estyz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