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Xilinx RapidIO IP核示例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用Ise14.4套件的Core Generator 生成了一个RapidIO Ip核,我把它自动生成的那个example_design放入一个新的工程中,然后仿真,波形正确,我仔细看了里面的代码,发现无论怎样改变srio_request_gen.v这个文件中dest_Id的值,波形显示都能够正常的收发,难道rapidIO不用通过目的DeviceId来确定发的目地吗?!!

网友:
当然能发送
ID是用来识别 这个包是A发往B的  如果C收到这个包 不处理

网友(2013-05-13):
小弟在调用GTX收发器实现rapidio,刚写完初始化状态机,不知道怎么做了,求大牛指导啊

网友(2014-02-06):
用来给内部

网友(2014-07-16):
可以交流下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2014-08-18):
你那是点对点,当然不用看ID。ID是在过交换机的时候才判断的,你看看文档,里面说了IP核本身是不判断ID的。

网友(2016-06-24):
id是通过程序来过滤吧!他只实现内容传输吧

网友(2016-09-26):
涨知识了。

网友:
xilinx的core都不会过滤的哈,接收端会把接收到当前包的dest id输出,由用户自己来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