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sh111 sigma delta pll 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3):
mash111调制器中三个累加器的overflow需要经过有delay的相加或相减得出结果。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多位数,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只将最低位的数当做是fractional 的部分与整数部分相加?还是应该记最高位?

网友:
mash111输出范围是[-3 +4];全部与整数部分相加。 不能只加一个比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继续请教一下。我之所以觉得只加一个bit的原因是。我们的分频器设计不是所谓n/n+1. 两个档位。整数部分与【-3,+4】相加后得到的值会是8个值。意思是分频器的设计其实需要的是【n-3,n+4】?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ash111的话,输出有8个值,因此需要多模的分频器,最简便的就是做连续可编程的分频器。比如可以用多级/2/3级联实现,也可以用prescaler + ps counter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想再请教一下。你说输出范围是【-3,4】但是我算了一下觉得是【-2,3】。如图所示:
a6 ,a7, a5分别是三级的overflow。假设在某一时刻,a7=1, a5=1 a4=0,那么a3=2,假设a6=1, a2=0.那么最后的fractional 输出结果a0=2+1-0=3;
这应该是最大值了,不知道输出是4是怎么得来的。类似的,我假设a5=0, a7=0, a4=1, a6=0, a2=1.此时得到最小输出-2.那么-3有是怎么的出来的?

网友:
MASH111的3bit输出全部都是小数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把这个误差抵消模块的传递函数推出来,先确定能不能达到抵消量化误差的效果,然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MASH111的输出范围是-3~4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谢谢

楼主(2013-05-06):
回复 网友A:

分频器,调制器都做好了。现在仿真的问题是无法最终锁定,vco的控制信号呈现出在一个范围内震荡,请问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吗?我的输入参考频率大约是20M,pll输出在1G左右。之前是普通的charge pump结构,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我只加入了这个sigma-delta调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之前的lpf的电容大约为180p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整数环是锁定的,而加了DSM后就“不锁定”或vctrl上出现ripple,有以下可能:1,DSM的功能不对,没有实现对量化噪声的三阶整形!单独仿真DSM,将N值取出来在matlab中做频谱分析,看三阶整形的噪声谱对不对。
2,DSM的功能是对的,三阶整形噪声谱看到了,但如果小数是0.5、0.25、0.125这种有规律的数(导致DSM的低输入位全0),那么会出现严重spur,自然vctrl上会有ripple。
3,如果前面两个情况都排除了,那多半是DSM与divider的组合在一起时没有注意timing导致出错。divider输出作为DSM时钟,DSM输出控制divider除频比,它们俩构成了反馈,因此需要注意时序!

在loop锁定仿真之前,你必须做两个事情:
1, 单独仿真DSM,确保噪声整形正确
2, 仿真DSM+Divider,确保时序正确,何时load除频比你必须控制好
然后再看loop锁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助,我按照你的思路试验一下,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你说的验证方法,我还有两个问题
    1.关于DSM的仿真,通常我们是输入正弦波做fft看频谱的,但是这个输入是数字信号呀,我想可不可以这样我直接给一个一定周期的数字信号,然后直接在cadence里做dft,如果频谱正确的话就证明DSM设计正确。
2. 你说的关于divider 和DSM何时loading 分数分频的问题,没理解,我如何仿真观察出何时的loading time?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将所有的输出与整数相加得到时事的分频比啊,有三位的~~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谢谢!

网友(2016-07-12):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dms的时钟要选择divider的输出,而不能直接选择参考时钟?

网友:
时序的问题:divider完成一次除N后,需要SDM更新下一个N值。用divider的输出时钟作为SDM的时钟,可以确保divider与SDM之间的数据交互时时序是正确的。
如果是参考时钟作为SDM的时钟,在PLL还没有锁定时,参考时钟与Divider输出时钟相位关系还不确定,那么divider去加载SDM的N值时是无法保证时序的,可能加载到错误的N值。

网友(2016-09-24):
回复 网友A:

    Scpuke果真大神,学习了。🤣🤣

网友(2018-05-12):
回复 网友A:

    學習了

网友C(2019-04-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mash111的输出范围为什么是[-3:4]呀,怎么算的呀,我也觉得是【-2,3】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ash111的输出范围为什么是[-3:4]呀,怎么算的呀,我也觉得是【-2,3】呀。。。
...

Cn 0~1 , Cn(1-z-1)-1~1,Cn(1-z-1)2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