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做lvs遇到的一个错误

楼主(2013-04-03):
用virtuoso做lvs
我要在一个io的某个位置打label识别出port
可以确认label的名字是对的
但calibre会报错
Supply error detected : ABORT ON SUPPLY ERROR is specified - aborting
这个错误导致lvs无法进行,但如果我不打label就可以做lvs,只是结果是错误的。

补充一下:这个设计是一个双边io。对边上各有两个需要打label的io,如果我只打一个label就没有calibre的报错,lvs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两边同时打label就会有问题
我已经在lvs rule里面将ABORT ON SUPPLY ERROR NO设置了

楼主:
求助啊,有人知道怎么处理么

网友(2013-12-02):
点标记层按ctrl+p输入想要的标记名字,此标记名字为text层,不过我没找到tsmc90的text层,郁闷

网友(2014-01-19):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内部有短路 查SHORT 你应该是窗口命令跑的 默认是不进行的

网友:
你把其中的一个lable  加冒号  比如 vss: 另一个不加 试试

网友:
你这个io lable是什么?是电源或是地 ? 若是(从你报错的情况看应该是)而你内部没有物理连接,那外部要手动接起来,或是用:号,在lvs option 中connect new with colon:。

网友(2014-02-19):
回覆 1# AveryYoung

    路過,學習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样才能进行那?

网友(2014-04-14):
需要在calibre LVS窗口中,在菜单将setup-LVS Options前面的复选框选中,然后在窗口左侧的LVS Options中将“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前面的复选框取消

网友:
感觉是短路的情况

网友(2016-08-23):
是layout問題,看看 nwell 是否框到到其他的mos了

网友(2017-03-30):
因為rule file或calibre LVS窗口中,設定了"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YES"
當layout power有short時就會停下來,避免short了還要run很久。

解決方法:
開LVS RVE svdb左邊窗口"layout shorts"會出現short的net點(short report),先將其layout power short的net找到改好排除後再重run LVS即可。

网友(2017-10-24):
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lvs验证文件定义错误,导致识别混乱,可以对lvs验证文件进行对比检验

网友(2022-07-10):
lab要放在版图连接端口上,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