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析下面单片机 指令是否正确

楼主(2013-04-03):
分析下面单片机 指令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MOV R3,R7

MOV B,@R2

DEC DPTR

MOV 20H.8,F0

PUSH DPTR

CPL 36H

MOV PC,#0800H

网友(2013-05-10):
如果是单纯的指令是否正确的话,各个指令之间没有联系,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是8051的话,好几个不争取的,比如
MOV R3,R7            2个都是R寄存器,不行
MOV B,@R2           间接寻址只有R0和R1可以

网友(2013-08-15):
各个指令之间没有联系,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