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Timing Report分析

楼主(2013-04-03):
Startpoint: rxRX/*/FE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XCK_LB_EXT)
  Endpoint: rxRX/*/r_CDERR_LEN_reg_reg_1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DCK_LB_EXT_SEL')
  Path Group: RDCK_LB_EXT_SEL
  Path Type: max
  Scenario: USER_SETUP_11_CMAX_HOT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XCK_LB_EXT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8.82       8.82
  rxRX/*/FE1_reg/CP (F2QX4)                                  0.00       8.82 r
  rxRX/*/FE1_reg/Q (F2QX4)                                   0.19 &     9.01 r
  rxRX/*/U4/Z (IVX1)                                         0.05 &     9.06 f
  rxRX/*/U3/Z (NR2X1)                                        0.14 &     9.19 r
  rxRX/*/Z (IVX6)                                            0.11 &     9.30 f
  rxRX/*/Z (ND2X12)                                          0.07 &     9.38 r
  rxRX/*/add_place_opt_381/Z (IVX12)                         0.05 &     9.43 f
  rxRX/*/add_post_place_optX2_154/Z (IVX16)                  0.04 &     9.47 r
  rxRX/*/add_post_place_optX2_153/Z (IVX16)                  0.05 &     9.52 f
  rxRX/*/add_place_opt_376/Z (IVX16)                         0.11 &     9.63 r
  rxRX/*/add_place_opt_277/Z (NIVX16)                        0.14 &     9.77 r
  rxRX/*/U115/Z (ND2IX1)                                     0.10 &     9.87 r
  rxRX/*/U117/Z (ND2X1)                                      0.24 &    10.11 f
  rxRX/*/r_CDERR_LEN_reg_reg_11_/D (FD1EQX4)                 0.03 &    10.13 f
  data arrival time                                                    10.13

clock RDCK_LB_EXT_SEL' (rise edge)                       1.98       1.98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7.18       9.16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9.16
  rxRX/*/r_CDERR_LEN_reg_reg_11_/CP (FD1EQX4)                9.16 r
  library setup time                                         -0.35       8.81
  data required time                                                    8.81
  ---------------------------------------------------------------------------------
  data required time                                                    8.81
  data arrival time                                                   -10.13
  ---------------------------------------------------------------------------------
  slack (VIOLATED)                                                     -1.32

derating要求:-late 1.146 -early 1.0

请教高手有何良方解决这个violation?

1、skew在clock route前0.15ns,clock route后

0.5ns左右,加上derating之后,skew变为1.6ns。所以setup违例

这个latency已经是调试过最小的一个。

2、usefull skew的方法暂不考虑

3、RDCK_LB_EXT_SEL' 是clock翻转吧,与前端沟通不能设muilti-cycle。

楼主:
补充:CRPR 设定的是same_transition,所以这里crpr没起作用

网友:
拉近2个FF的距离,重做CTS,减小sk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涛哥的回复。这类违例的path有近200条,全部手动拉近FF的距离吗?CTS时的skew已经做到0.15ns了,现在的skew是加上clock route和derating之后的skew。

网友:
"skew在clock route前0.15ns, clock route后0.5ns左右,加上derating之后,skew变为1.6ns"
这个现象比较奇怪,
1)查clock route的结果,选用RC小的metal,
2)CRPR 设定是否可以去掉same_transition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crpr的设定是客户要求,不能改变。
clock route已经选用高层rc较小的layer,clock route完skew0.5还能接受,关键是derating的影响。
这种timing path即使我在cts时skew做到0ns,因为7ns的latency,加上derating计算后skew也是1ns左右。
Pre CTS也考虑了derating的margin去优化的。
ICC CTS时能考虑derating去做CTS吗?

网友:
only "usefull skew" can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usefull skew我也用过,但是带来两个其他问题。
1、normal setup使用usefull skew修完后,scan capture的setup和normal hold出现较大违例
2、min pulse width出现违例。使用的都是INV,因为一个INV的delay在worst条件下大概0.08ns
左右,如果加1ns的delay需要10个INV左右。开始我考虑用少量INV加上net delay,这样报出大量
的min pulse width违例;后来我改用cell delay(不考虑net delay),min pulese width违例减小一点,但是还是存在。
所以 ,我的前提是暂时不考虑uesfull skew的方法。想从其他方面着手,例如减小latency、考虑OCV的CTS、PreCTS考虑OCV加margin的优化等方法,都无济于事,真的很无奈。。。
另外,FF lib中记载是rise edge查的,现在timing report中出现clock反转,很奇怪,不知版主有何高见,请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clk不是很快,为什么会有min pulese width?
clk反转是设计上的原因,可以向前端确认,其实这条path的重要问题就是只有半个周期的时间

楼主(2013-06-04):
问题解决方法:
减小latency,进而减小derating的影响。
usefull skew也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违例量很大,就不太好实现。

网友:
new_tree

new_tree

对于你这条path,我画了个简单的电路图,如上图。

你这条path明显是同一个clock下的半周期check path。

造成violation的原因是tree没长好,skew太大。

1. 如果你这个module rxRX下的FF不需要和其他module下的FF做balance
我推荐的方法使在common path上找一个buf,作如下设置: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exclude_pins "$buf/A"

create_clock -name new_clk -period $num -waveform { 0$num/2 } [get_pins {$buf/Z}]

set_clock_uncertainty  $num/10 [get_clocks {new_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rise -max  $num/10 [get_clocks{new_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fall -max  $num/10 [get_clocks{new_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rise -min  $num/10 [get_clocks{new_clk}]

set_clock_transition-fall -min $num/10 [get_clocks {new_clk}]

2.如果你这个module rxRX下的FF需要和其他module下的FF做balance

可以将rxRX的FF设为float pin。

set all_reg [all_registers ]
set dbg_all_regs [get_cells $all_reg -filter "full_name=rxRX/*"]
set dbg_all_regs_pins [get_pins -of $dbg_all_regs -filter "name==CLK"]

foreach_in_collection clk_pin $dbg_all_regs_pins {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s $clk_pin -float_pin_max_delay_rise -$num   -float_pin_max_delay_fall -$num -float_pin_min_delay_rise -$num -float_pin_min_delay_fall -$num

}

注意两段代码中每个$num,需要你自己set。

网友:
楼主,请你一定要尝试下我的方案,并及时反馈结果。
我的方法会增加latency,如果latency达不到你们chip的要求,你可以通过 set_clock_latency -max以及手动fix clock cell等方法来调节。
我这个方法在我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中都能很好的解决吧。如果要没解决你的问题,或者不懂,请回复我。

网友:
一级逻辑不过几十p,clock latency确实够长,report 加个-path full_clock_ex 上来看看。useful skew没什么不好,hold有问题就工具修,很少看到两边顶上的,真要是顶上,可能约束有问题或者其他奇怪的地方。还是先确认采样时钟的半周期问题是否合理,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确认clock latency没问题。

网友:
clock latency 8.82, data requirement 8.8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crpr的设定是same transition。
    另外,skew是长的latency加后derating引起的。不加derating我的skew几乎接近0。
    你说的设floatingpin的方法我在工作之后尝试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关于半周期及制约都经过严格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怀疑什么啊。
那你latency那么大,所以我说你tree没长好。
在方法1中,你参考图片上的结构图,在common path的结束点设置新的tree的root点,就是做新的tree,重新计算latency,此时新tree的latency就小了,derating影响小,你的这些path就met了

你能不能发这条path在dc综合,place后,cts后,route后这四步full clock timing report。
我想看看这条path如何变化。
麻烦顺便把这条path的launch path map和capital path map发出来。

都知道你的latency很大,那就找出为什么这么大的原因撒。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您说的方法1,制约不能随便修改,clk root改也只能是在cts阶段修改,sta时还是laytency很大。
另外,这个工作3个月前就结束了,数据已经全部删除,很抱歉不能提供您要的一些数据。
还是很感谢您的耐心指点,以后有什么新发现及时和您沟通。

最后,我工作最终减小latency的方法是:
手动配置clock path上的mux、icg等cell,size驱动;
修正clock port作为root的制约;
调试一些cts的制约option;
最终的laytency不到5ns。

我说怀疑制约可能是对另外一位仁兄overdriver 的回答,请不要见怪。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先恭喜你。

   好吧,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要你在CTS时做。
你说的:
手动配置clock path上的mux、icg等cell,size驱动;
修正clock port作为root的制约;
调试一些cts的制约option;

和我给的方法:

方法1和方法2.
如果latency达不到你们chip的要求,你可以通过 set_clock_latency -max以及手动fix clock cell等方法来调节”

入手点是一样:都是调好这个clock的tree。

因为你这个timing根本就修不下去,所以只有调tree。

减少latency,还可通过mesh等结构来解决的。

后端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发现问题,找到原因,给出对策。

你这个case不错,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最后我想问下,你的这个block的latency做到5ns,同一款芯片下的其他人的block的latency都得做得和你差不多才行吧。那他们是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chip,不是block,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痛苦的一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啊,一个人做,那钱都都你一个人拿了。   好差事。

网友:
mark 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2014-07-18):
问题解决方法:
减小latency,进而减小derating的影响。
usefull skew也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违例量很大,就不 ...
引用 网友C:

    common path 设长点,可以减小derating的影响

网友:
我想说针对这样的design,clock 用FB将是明智的选择呀!

网友:
拉近2个FF的距离,重做CTS,减小skew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实现呢? place之前加用move b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