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阻值不匹配?

楼主(2013-04-03):
0.5 um CSMC CMOS工艺,电阻用的rhp1k,具体可看图,明明schematic 和layout取得同样的阻值和宽长比,可是,却报错property error请问怎么解决问题?3q 2013-04-03 19:24:32的屏幕截图.png 2013-04-03 19:25:00的屏幕截图.png 2013-04-03 19:25:33的屏幕截图.png

楼主:
不知道是否是不加dummy的原因呢?但是我觉得加了dummy也不一定就完全一样啊,help

网友:
可能是cadence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在schematic中查看电阻的参数,然后再在segment width:xx  uM后加个空格,电阻阻值可能就会变成正确的。(但实际不会改变阻值,只会修改直观显示!)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在schematic里面加空格,没有区别,只要鼠标移到别的地方,软件自己把空格取消了反倒是在layout里面很奇怪,我加了空格以后,原本设定的20u变成20 u,调出来的管子变成10u了,真的很奇怪,而且lvs也做了,结果阻值差一倍。。 2013-04-04 08:13:08的屏幕截图.png ,左边就是加了空格的,真是太奇怪了
cadence版本 是ic6151的

网友:
You can modifiy the LVS command file to ignore the error report (> 2% )!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我现在阻值精度调整到了0.009%,由于layout已无法再调整,我修改了电路图中的电阻4~5欧姆,现在匹配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lvs commond file写法的问题。原则上应该是比对w和l,但也可以比对R,但是在电路里用w和l计算r的方法和在lvs里计算r的方法有轻微区别,结果就有很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