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cadence IC5141调用hspiceS

楼主(2013-04-03):
本人菜鸟+新手,刚开始学,我在cadence IC5141调用hspiceS仿真五级反相器的时候出现error: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found containing     0:v1 defined in subckt 0,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值太小吗?我改了值还是不行;还是短路?,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2013-05-10):
回复 楼主:

    CADENCE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似乎是电压源短路了,查下电路,可能放了两个电压源

楼主:
已解决是没加初试值,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4-01-25):
太深奥了

网友(2014-08-13):
同遇此问题。无法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