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中buffer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4-03):
LDO中的buffer   :有木有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对寄生零极点怎么来的,谢谢

用大电感大电容隔离前一级,在buffer栅极加交流小信号,当功率管输出小电流uA级别时,

buffer ac输出曲线中产生一对零极点,随着功率管输出电流的增大零极点向高频移动,并最终对消

在功率管提供小电流时,这对零极点频率很低,会使环路系统震荡。(功率管宽长比有几万)

网友:
貌似很高深的样子,没见过这种软件啊

网友:
为什么在这点把环路断开,正常的都是在反馈处断开,FOLLOWER电流才2uA,太小了,如果你只xia想看follower,把其他因素先去掉,你仿真plot 的是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像是buffer的输出,隔离电路只是隔离了前一级的交流信号  就是那对零极点 分析不出来怎么出来的

网友:
貌似很高深的样子,做个根轨迹吧

楼主:
扫描完成,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型在截止i区不准哪,放瞬态看稳定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