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APR时不改变netlist

楼主(2013-04-04):
求助,在做power gating, 在每级pipeline stage中特定的一些combination gates加了header, 但是问题是用encounter apr时,netlist 被改了,导致原来想加header的gates不对了,查了一下应该是optDesign的问题,请问怎么使encounter不动我的netlist,多谢了!

网友:
这个估计会很困难,后端工具为了保证时序,会或多或少增加一些cell,坐等高手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