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抽取网表过程中ERC错误

楼主(2013-04-04):
各位朋友:
小弟在用hercules做130nm工艺版图的LVS分析过程中,发现.LAYTOU_ERROR文件中出现一个ERC错误,该错误应该是指出
不能存在源极连接至电源和漏极连接至地(漏极连接至电源和源极连接至地)的MOS管。但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存在这种MOS管,
还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

在此谢过!

关于该ERC错误在抽取错误报告文件里内容如下:

ERROR SUMMARY
ERC report: MOS N12 S/D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nets.
BOOLEAN nsd2p AND nsd2g { } PERM=nsd_to_PG(1;4) ........ 44 violations found.

ERC report: MOS P12 S/D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nets.
BOOLEAN psd2p AND psd2g { } PERM=psd_to_PG(1;5) ........ 23 violations found.

#####--- ERR_BOOLEAN_AND -----------------------------------

BOOLEAN nsd2p AND nsd2g {

COMMENT = "ERC report: MOS N12 S/D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nets."

VERBOSE=TRUE } PERM=nsd_to_PG(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ucture               ( lower left x, y ) ( upper right 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VDD1                       (3.020, 31.380) (3.200, 59.380)
PVDD1                       (9.210, 31.380) (9.390, 59.380)
PVDD1                      (10.550, 31.380) (10.730, 59.380)
PVDD1                      (16.740, 31.380) (16.920, 59.380)
PVDD1                      (18.080, 31.380) (18.260, 59.380)
PVDD1                      (24.270, 31.380) (24.450, 59.380)
PVDD1                      (25.610, 31.380) (25.790, 59.380)
PVDD1                      (31.800, 31.380) (31.980, 59.380)
PVDD1                       (31.800, 1.860) (31.980, 29.860)
PVDD1                       (25.610, 1.860) (25.790, 29.860)
PVDD1                       (24.270, 1.860) (24.450, 29.860)
PVDD1                       (18.080, 1.860) (18.260, 29.860)
PVDD1                       (16.740, 1.860) (16.920, 29.860)
PVDD1                       (10.550, 1.860) (10.730, 29.860)
PVDD1                        (9.210, 1.860) (9.390, 29.860)
PVDD1                        (3.020, 1.860) (3.200, 29.860)
PVDD1CE                    (6.785, 114.815) (6.965, 142.815)
PVDD1CE                   (12.975, 114.815) (13.155, 142.815)
PVDD1CE                   (14.315, 114.815) (14.495, 142.815)
PVDD1CE                   (20.505, 114.815) (20.685, 142.815)
PVDD1CE                   (21.845, 114.815) (22.025, 142.815)
PVDD1CE                   (28.035, 114.815) (28.215, 142.815)
PVDD1CE                     (6.785, 85.295) (6.965, 113.295)
PVDD1CE                    (12.975, 85.295) (13.155, 113.295)
PVDD1CE                    (14.315, 85.295) (14.495, 113.295)
PVDD1CE                    (20.505, 85.295) (20.685, 113.295)
PVDD1CE                    (21.845, 85.295) (22.025, 113.295)
PVDD1CE                    (28.035, 85.295) (28.215, 113.295)
PVDD1CE                      (3.020, 1.860) (3.200, 29.860)
PVDD1CE                      (9.210, 1.860) (9.390, 29.860)
PVDD1CE                     (10.550, 1.860) (10.730, 29.860)
PVDD1CE                     (16.740, 1.860) (16.920, 29.860)
PVDD1CE                     (18.080, 1.860) (18.260, 29.860)
PVDD1CE                     (24.270, 1.860) (24.450, 29.860)
PVDD1CE                     (31.800, 1.860) (31.980, 29.860)
PVDD1CE                     (25.610, 1.860) (25.790, 29.860)
PVDD1CE                     (3.020, 31.380) (3.200, 59.380)
PVDD1CE                     (9.210, 31.380) (9.390, 59.380)
PVDD1CE                    (10.550, 31.380) (10.730, 59.380)
PVDD1CE                    (16.740, 31.380) (16.920, 59.380)
PVDD1CE                    (18.080, 31.380) (18.260, 59.380)
PVDD1CE                    (24.270, 31.380) (24.450, 59.380)
PVDD1CE                    (31.800, 31.380) (31.980, 59.380)
PVDD1CE                    (25.610, 31.380) (25.790, 59.380)

#####--- ERR_BOOLEAN_AND -----------------------------------

BOOLEAN psd2p AND psd2g {

COMMENT = "ERC report: MOS P12 S/D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nets."

VERBOSE=TRUE } PERM=psd_to_PG(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ucture               ( lower left x, y ) ( upper right 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ute_2013_3_19_text    (921.050, 2188.215) (921.180, 2189.495)
route_2013_3_19_text    (920.475, 2188.215) (920.605, 2189.495)
route_2013_3_19_text    (919.965, 2188.215) (920.095, 2189.49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5.905, 507.785) (2276.03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6.445, 507.785) (2276.575, 510.3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6.955, 507.785) (2277.08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7.465, 507.785) (2277.59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7.975, 507.785) (2278.10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8.485, 507.785) (2278.61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8.995, 507.785) (2279.12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79.505, 507.785) (2279.635,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80.020, 507.785) (2280.150,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2280.530, 507.985) (2280.660, 509.08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6.045, 500.405) (716.17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6.585, 500.405) (716.715, 503.0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7.095, 500.405) (717.22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7.605, 500.405) (717.73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8.115, 500.405) (718.24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8.625, 500.405) (718.75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9.135, 500.405) (719.26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19.645, 500.405) (719.775,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20.160, 500.405) (720.290, 501.705)
route_2013_3_19_text     (720.670, 500.605) (720.800, 501.705)

其中P*单元都是IO单元,route_2013_3_19_text是我版图的顶层

网友:
一般的ERC Check中是会报出来的....这种接法一般的工艺是可以存在的...你可以问问factory....你先去问一下做电路的设计人员是不是要这样接...有的SRAM中的接口处也有这样接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