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smatch 及 Mont carlo

楼主(2013-04-04):
通常做失配分析时用的是monte carlo分析。Global foundry提供的也都是monte carlo失配模型。但是最近我在使用GSMC 0.13um工艺时发现他们MC模型给的是mismatch模型。于是在Hspice帮助手册里看到这些介绍。

请问群里的人有用过这种方法做失配分析吗?

这种mismatch分析方法只能用来做DC/AC 分析,如果我想做TRAN分析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我觉得手册里面的mismatch和model的mismatch不是一个东东
手册里面的mismatch是一种仿真方法,
直接用model跑几次MC,看看结果吧

网友:
DC match是指參數固定變動一sigma, 直接算出輸出電壓或電流的變異(1 sigma). Monte Carlo是用變數去打, 若要跑tran應該用Monte Carlo來跑.

网友(2014-05-29):
回复 楼主:

   ovation_w?

网友:
run,没事的

网友:
i have a similar problem how could u solve urs ?

网友(2015-02-28):
回复 网友A:

   请问 model中的mismatch 怎么调用

网友(2015-08-08):
用手算搭配mismatch data就很準了

网友(2021-05-10):
just do 蒙特卡罗方法 by spice 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