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工程师需要学习和使用LSF吗?

楼主(2013-04-04):
LSF(Load Sharing Facility), 看有人在用呢。

网友:
这是大公司IT部门做的事吧...

网友:
看你有多少服务器和多少程序要跑。一位数的服务器的话就别折腾了,提升的效率根本无法弥补学习、配置和维护所花的时间。
如果有个几十台server而且有几十号人要动态的使用这些server的话再考虑这些管理手段,在那个程度上才能极大提高效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用即可,会敲那几行lsf命令。

网友(2023-02-03):
lsf  跑hspice 能在几台服务器分布式跑任务,还是在一台服务器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