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通过,但是rve过不了

楼主(2013-04-04):
之前做lvs 采用了lgnore layout and source pins during comparison,这样lvs通过了,可是取消这个设置,几个pin角无法通过,具体情况是电路图中有VDD,GND等pin角,但是layout中没有。。(我也不会添加,通过creat pin 加上去了好像也不对)

听取了同学的意见,将电路图中的pin删除了,改为了添加label 。这样的话lvs能通过,但是做rve的时候,它又提示我lvs不匹配,如图
这样的话,该怎么弄?
不管是通过添加pin角的方式,还是用label,只要能做后仿真就可以了,help!
2013-04-04 13:18:55的屏幕截图.png

楼主:
有朋友能指点下吗?

网友:
感觉你说的不对,rve只是看结果的,所以你的lvs并没有过,layout中label pin用来做lvs是一样的效果,virtouso里label快捷键为l  、pin快捷键为crtl+p

网友:
看1下 extraction report 會有幫助

网友:
先弄清楚RVE是什么!
RVE: Results Viewing Enviroment

网友:
按你的结果看Caliobre没有认出/找到你在layout上加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