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OS可以被flip吗?

楼主(2013-04-04):
请问不对称结构的DMOS可以将它的D和S极对调使用吗?也就是说D当S,S当D。
理论上一般MOS都可以,但是对于DMOS,它有个寄生的PNP BJT,对调了使用的话,这个BJT是否会有很大的电流呢?

网友:
你指的PNP是Pbody-Nwell-Psu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