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script如何知道net name?

楼主(2013-04-04):
用ocean script来处理simulator得到的waveform,问题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确定想要查看的net和terminal的名字?比如"/net023",每次都要打开netlist一个个查看吗?

网友:
对net起名字。用ocean仿真一般是为了方便measure和输出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我主要用来计算power loss,请问我怎么对net命名呢?spectre如何将我对net的命名和netlist里面的对应起来?

网友(2013-06-27):
回复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calculator点出线名呢?

网友(2013-10-29):
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把你要看的那个net名一个名字,就是打个lable……比如powerloss_net,这样,生成网表这个net也是powerloss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