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calibre view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04):
calibreview 通过自动生成pin脚,完成设置后就得到了一个 2013-04-05 08:20:20的屏幕截图.png 这样的电路图,根据攻略,这个电路图可以直接仿真了?可是没有加电源,而且由于是layout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加地和电源。。

楼主:
I use calibreview in the cadence environment. When generating calibreview, I was asked to do the autopin mapping. After that, it gave me several warning!! how to resolve those warning. how do I know the warning will impact on the postlayout run or not...

当产生这个calibreview时,需要auto mapping 设置,可是却会碰到一下的warning
the warning: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l".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w".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ad".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as"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pd".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ps"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后仿真的运行。。

除了以上的警告外,还有一种警告

Warning: Terminal "vdd"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bandgap_Banba calibre".
也就是说,生成的calibreview 没有vdd,gnd这些端口,那么后仿真的时候肯定要添加这些把?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予指点

楼主:
做pex 中的lvs好像都过了,但是到了READING LAYOUT NETLIST bandgap这一步就不行了

网友(2013-06-14):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1,你的sch有整理过吗?我生成的calibreview中寄生的器件都是排成一块,确认你的寄生提取正确?
2,calibreview也可以选生成sch的形式的!pin的话就是你layout上标的了,不用另外加了。
生成layout形式的确实是没有pin的,具体怎么加请教高手了~~

网友:
在选择calibreview时,我也比较喜欢用sch的输出形式。

网友:
PIN没有导出来,或者不对(大小写),我是手动改成一致的。

网友A(2015-01-03):
回复 网友B:

跑pex提取寄生参数后的calibre只有提取后的参数,没有pin,这样在跑后仿真的时候就会出现netlist的问题,这样要如何解决呢? 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2016-03-01):
Warning: Terminal "vdd"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bandgap_Banba calibre".
刚画版图时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哦,端口的名字不能是小写的,把端口名字和相应版图的pin都改成大写的VDD,再提参,就不会有这种warning了

网友(2016-04-27):
十分感谢了1

网友C(2016-06-27):
建议先抽noRC版本,确认提取设定没有问题,再抽R or C进行后仿~~

网友(2017-11-23):
受教了,谢谢楼上兄弟们

网友:
学习学习,再就是感谢

网友(2018-03-09):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电路的pin有的大写有的小写,转出来的calibreview中有的端口转不出来或是不正确,后来全部改成大写,pin就没问题了。不是到有没有大小写的控制呢

网友(2018-05-14):
GOOD question,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D(2019-03-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统一回复一下,按照下图所示:1、
选择calibreview

这个cellmap文件只是定义了管子的一些端口而已,论坛和某度都可以搜索到,新手可以找找看,不详聊了

如何选择以layout形式输出,会得到下图4情况;如果选择schematic形式输出,则得到图5所示,到这里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统一回复一下,按照下图所示:1、

选择calibreview

2、

这个cellmap文件只是定义了管子的一些端口而已,论坛和某度都可以搜索到,新手可以找找看,不详聊了

3、

如何选择以layout形式输出,会得到下图4情况;如果选择schematic形式输出,则得到图5所示,到这里就结束了。

4、

5、

网友(2019-12-29):
这个有用,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抽noRC版本,确认提取设定没有问题,再抽R or C进行后仿~~

pex提取noRC的时候只提出Port信息,mos没了,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warning如下图所示,cellmap用的是PDK里面,工艺库也有这些器件,calibre版本2019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