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C滤波器幅频响应求帮助

楼主(2013-04-04):
请问用matlab fdatool设计的CIC滤波器的幅频响应都是从几十DB开始下降的,我看有的论文是从0DB开始下降的,怎么弄到0db??

网友(2013-05-12):
在显示的对话框里面右键--设置参数--归一化到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再请问下,这个只是在频谱上这样处理便于观察分析还是在本质上就把幅度增益降低了?那写verilog代码时候怎么处理呀?谢谢!

网友(2013-06-13):
回复 网友B:

你关心的只是信噪比,原点处几十dB是因为CIC的频率响应就是那样,你可以通过截位或乘以系数得到你想要的信号增益。你说的书上的那是归一化的,以便直观观察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