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标准单元电容问题

楼主(2013-04-05):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标准单元中有单元模型与线载模型 ,time  就是根据这两个进行计算的,线载模型有电容和电阻参数,二在单元模型中只有输入的pin 有电容值,而输出的pin 没有电容值,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块理解不了,还有输入的pin 电容
具体是哪种类型的电容,是器件自身电容,还是算连线电容?? 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

网友:
标准单元不考虑线载模型,在使用库的时候综合工具会根据节点后方单元的输入pin的电容负载和线载模型计算节点的输出负载

网友:
个人认为:输出的pin 电容值被计算在输出延迟中了,自载。输入的pin 电容=器件栅电容+单元内连线电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