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StarRC 的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05):
刚入门,开始装软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我成功安装了dc2010-03,icc2010-03,pt2010-06
现在想安装starrc2010-12,也是按照之前的那三个软件的思路来安装,但是出现了点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希望懂的人帮我指点一下

这个设置是我从网上找的,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意思,只是照着样子改的
我starrc的环境变量也是和dc、icc、pt设置是一样的,但是dc、icc、pt都能成功的打开,StarRC就有点问题
StarRC的设置
############################################
export PATH="/usr/EDA/synopsys/starrc/bin:"$PATH
export STAR_RCXT_HOME="/usr/EDA/synopsys/starrc"
alias starrc="StarXtract"
############################################
对比DC的设置
############################################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usr/EDA/synopsys/dc/bin:"$PATH
export DC_HOME="/usr/EDA/synopsys/dc"
alias dc="dc_shell"
############################################

下面是问题。。。

1.
在终端输入dc、icc、pt都能直接的打开软件,输入starrc就不行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alias starrc=“StarXtract”出了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starrc -gui也能打开软件
2.使用命令StarXtract也打不开软件
使用StarXtract提示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3.
用StarXtract -gui可以成功的打开图形界面,但是不能像DC等一样直接点右上角的X关闭软件,只能通过file->quit来关闭。怎么回事。。?
4
另外在DC、ICC、PT的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中点击DC_shell、ICC_shell、PT_shell选择在终端中运行都能直接启动软件,而StarRC中的哪个是对应的shell呢?我觉得应该是StarXtract,但是点击之后会闪一个窗口出来,然后就没了,不能打开软件。。。

网友:
StarXtract  -gui 或写一个tcl把设置写进去,直接StarXtract跑脚本,图形界面是要通过quit退出

网友(2013-10-31):
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11):
回复 楼主:

   我是新手,在网上找了一个StarRC2010—vE linux版的,但解压后没看见和一般软件的setup下,我是在Windows下解压的,导入linux安装的,是不是需要在linux下加压,才可以看见安装文件呢?能否分享一下安装步骤呀,第一次弄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多谢。

网友(2014-05-1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下面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急啊
2.使用命令StarXtract也打不开软件
使用StarXtract提示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网友(2015-01-05):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求教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安装,也是与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5-06-19):
回复 楼主:

搞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3L

网友(2016-03-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9-06-28):
这个是正常现象,高低版本都是这样的。-gui打开图形化操作。

网友(2019-11-30):
Can you please share the license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