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rom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05):
折腾了好久,使用modelsim终于可以仿真altera产生的rom了,不过仿真是出现了问题,当地址改变时,不一定会产生数据输出,modelsim中的查看memory list中的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一定会产生数据输出,希望大侠指点啊!

网友:
不懂啊啊

网友:
从你的截图看没有什么问题

000 004 008 00C 010 处的存储的数据都是e59ff018,那么指向这些地址时,输出数据不变。

当你的地址变为014时,因为里面的存储的数据变为e1a00000,那么输出数据才会变化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啊,谢谢了,是我自己的失误,调了两天了,都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
看片选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好像是在仿真FreeARM?
前面是中断向量表啊?!
请问在altera板子上跑通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刚刚在modelsim中仿真成功了,晚上回家上板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是我的人为失误,现在已经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已经在开发板上运行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各种外设吧,可以跑个Mini SO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正打算这么做呢,一步步来

网友(2013-06-04):
楼主能不能说说modelsim仿真altera的ip核的步骤,我用modelsim se 10.0c仿rom,怎么都出不来,两个仿真库也都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需要下载个convert_hex2ver.dll,放到modelsim的win32目录下,还需要修改下modelsim.ini

   具体方法如下:
.mif和.hex文件都是Quartus支持的数据文件格式,常被用作内存初始化文件。可是,ModelSim却不支持.mif文件,只支持.hex文件格式,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设计采用了.mif文件  ,你的设计将无法在ModelSim中进行仿真。所以,我们需要用Quartus打开.mif文件,再另存为.hex,然后才能使用.hex文件时,需要对ModelSim做如下配置:
          1、 将quartus50\eda\mentor \modelsim下的convert_hex2ver.dll拷贝至ModelSim的win32  目录下。(新版本的quartus中没有这个dll文件了,需要自己从网上下载 convert_hex2ver.zip (21.22 KB , 下载次数: 2 ) )
          2、 打开ModelSim安装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找到; List of dynamically loaded  objects for Verilog PLI applications,在它的下面添加如下一行:  Veriuser = D:/Modeltech_5.7f/win32/convert_hex2ver.dll

经过这样两步后,ModelSim才支持对.hex文件的仿真。    另外我再插一句,modelsim.ini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工程里,一个是默认的modelsim安  装目录下面,其实只改工程里的就够了,但是我建议大家要改都改,将来有新工程就不用再改了。改了之后一定记得重新启动modelsim,如果还不能用,把工程删了新建一个!  这样肯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