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了cosmosscope200809_linux启动看不到窗口?

楼主(2013-04-05):
安装了cosmosscope_SP2_200809_linux版本的图形观察软件后,然后配置好变量,cscope&启动后看不到任何东西,然后还会出现Suspended (tty output) cscope的语句,这是怎么回事啊?是license的问题吗?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2013-07-07):
同问,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我安裝了這一個版本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6774&highlight=cosm

變數設定
setenv CX_HOME /cadtools/Synopsys/CustomExplorer_vG-2012.06-SP1
prepend-path PATH $env(CX_HOME)/platforms/i86_re4/bin

然後執行 cx 就可以運作

网友(2013-10-14):
cosmosscope need the JAVA JVM.

网友(2014-08-19):
setenv CX_HOME /cadtools/Synopsys/CustomExplorer_vG-2012.06-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