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调用模型库的问题

楼主(2013-04-05):
最近在cadence中做仿真,每次进去ADE,都要通过setup-model libraryies来添加工艺模型。是否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每次打开ADE,都可以默认一些模型库呢?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可以修改cdsenv文件,一般这个文件在模型库的文件夹内
在里面添加类似下面的语句,""内为你的模型文件
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ami06N.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ami06P.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ami16N.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ami16P.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tsmc35N.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tsmc35P.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tsmc25N.m /usr/local/cadence/ic/5141usr/local/models/spectre/standalone/tsmc25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找到cdsenv这个文件呀?是不是除了这个名字之外,还有其他的名字?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隐藏文件,

至少NCSU的design kit里面是cdsenv,如果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尽管没有解决,但是还是谢谢了……呵呵!

网友:
可以在家目录或者启动icfb的目录下找到.cdsenv文件,一般是隐藏的。
还可以写个skill脚本,在启动icfb时候load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cdsenv文件了,但是把你说的那些添加进去,就出问题了。麻烦看一下,是不是这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那个文件了,但是更改之后有问题了,你看看我改的对不对?图片在7楼。谢谢!

网友:
看着没啥错误啊,说是第八行第二列语法错误,不太明白

网友(2015-06-19):
回复 楼主:
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7-06-03):
有可能是隐藏文件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cdsenv文件,一般这个文件在模型库的文件夹内
在里面添加类似下面的语句,""内为你的模型文件
spec ...

感谢这里楼猪的神回答,我按此方法成功设置了默认的仿真模型库。

不过这个答案要稍微修正一下:就是那个语句中仅仅写上仿真模型库文件夹下后缀为.lib的那个文件即可,不要把所有的都写上啊。

以下以我自己修改的过程详细说明操作过程:

我安装了smic013和smic018的两个库,但是ADE仿真时,013库中调用的器件可以仿真,而018库中的器件仿真不了,打开ADE中set model library一看,里面默认加载的是013的.lib仿真文件。

于是我把018的仿真文件.lib添加进去,但是还是仿真不了!我仔细想了下,觉得那里只能添加一个库的仿真文件,不然两个库的话会冲突,系统不知道到底要用那个库的参数。

于是我把set model library中默认存在的013仿真文件都disable禁用了,添加上018的,再仿真发现还是不行!

于是我来这个论坛看到了2楼说的修改cdsenv文件的方法,抱着试试看会有什么效果的想法一试,居然就成功了哈。

例如,
我的018库的的仿真model文件放在如下路径:

/home/work/Desktop/SMIC018PDK/SMICmmrfPDK/smic018mmrf_1P6M/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就在.cdsenv文件中添加以下一条语句后保存:

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home/work/Desktop/SMIC018PDK/SMICmmrfPDK/smic018mmrf_1P6M/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注意上面路径中最后部分ms018_v1p9_spe.lib就是那个仿真文件,spectre文件下有很多文件,只添加后缀为.lib的那个,有两个lib文件,一个是rf射频的,注意
看名称辨别,只选其中一个lib文件添加就好了。

要修改的cdsenv文件在home/work文件夹下。

捣鼓了一天我的修改成功了,太开心,故分享经验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cdsenv文件了,但是把你说的那些添加进去,就出问题了。麻烦看一下,是不是这么改 ...

只留下 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home....../.lib" 这一句和前面原来就有的,这一句后面的那些都删掉就对了

注意 语句中 string 后面有个空格。

网友:
PDK下边有个liblnilt.il文件,在那里边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