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中复用器和锁存器是如何用硬件实现的?

楼主(2013-04-06):
在CPLD中,只有查找表和触发器,那么复用器和锁存器是如何用硬件实现的?综合软件里的technology view是否是最底端的硬件实现了呢?

即上图中的复用器与锁存器是如何具体实现的?谢谢^_^

网友:
看一下布线的结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