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扫描和OP仿真

楼主(2013-04-06):
电路图如图所示,我用DC扫描仿真,左边电压源的变化范围为0.9v-1.5v,右边电压源为1.2v,电压源VDD=3.3v,在仿真结果的图中看到,当左边电压源为1.2v时,左右两边的输出分别是3.2658v、331.7mv;而当我把左边电压源固定为1.2v,右边电压源依然为1.2v,然后OP仿真的结果是左右两边输出都为2.51v。DC仿真中1.2v的那个点为什么和OP的结果不一样呢?菜鸟求指导,勿喷!

网友:
你这个cross couple 会有迟滞,当然与dc operating point 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考虑过,我把两端输入都固定为1.2V然后看输出的瞬态曲线,看到的曲线在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