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t2012 安装过程中star license 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3-04-06):
按照pj步骤,先装SP4,但是到star license 时出错,star不了,这怎么办啊??

楼主:
这和CRACK里面的patcher11是2011版的有关么?有2012版的么?

网友:
patch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
谁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13-05-19):
我也遇到了,为了内存大点在64位系统上装的,打开license就报错,求解决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似乎装的是sp8,得去确认一下

网友(2013-09-02):
我裝SP8板的OK~
不過你確定License裡面的內容修改正確??
還是你忘了要改了,要把裡面的主機名稱和MAC改成自己的喔~

网友:
先来借鉴以下

网友:
学习下,我也装不了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license中的修改问题,检查一下是否全部改成本机的MAC地址了。

网友(2013-10-10):
装前学习一下!

网友(2013-11-27):
裡面的主機名稱和MAC改成自己的喔,是计算机的host-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