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Verilog轮转优先级仲裁器的代码

楼主(2013-04-06):
原文地址:http://www.asic-world.com/examples/verilog/arbiter.html

//----------------------------------------------------
// A four level, round-robin arbiter. This was
// orginally coded by WD Peterson in VHDL.
//----------------------------------------------------
module arbiter (
  clk,
  rst,
  req3,
  req2,
  req1,
  req0,
  gnt3,
  gnt2,
  gnt1,
  gnt0
);
// --------------Port Declaration-----------------------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req3;
input           req2;
input           req1;
input           req0;
output          gnt3;
output          gnt2;
output          gnt1;
output          gnt0;

//--------------Internal Registers----------------------
wire    [1:0]   gnt       ;
wire            comreq    ;
wire            beg       ;
wire   [1:0]    lgnt      ;
wire            lcomreq   ;
reg             lgnt0     ;
reg             lgnt1     ;
reg             lgnt2     ;
reg             lgnt3     ;
reg             lasmask   ;
reg             lmask0    ;
reg             lmask1    ;
reg             ledge     ;

//--------------Code Starts Here-----------------------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lgnt0 <= 0;
  lgnt1 <= 0;
  lgnt2 <= 0;
  lgnt3 <= 0;
end else begin
  lgnt0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0  )
        | ( lcomreq & lgnt0 );
  lgnt1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1)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1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1 & ~req0)
        | ( lcomreq &  lgnt1);
  lgnt2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2  & ~req1)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2)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2 & ~req1 & ~req0)
        | ( lcomreq &  lgnt2);
  lgnt3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1)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lcomreq &  lmask1 &  lmask0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 lcomreq & lgnt3);
end

//----------------------------------------------------
// lasmask state machine.
//----------------------------------------------------
assign beg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lcomreq;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lasmask <= (beg & ~ledge & ~lasmask);
  ledge   <= (beg & ~ledge &  lasmask)
          |  (beg &  ledge & ~lasmask);
end

//----------------------------------------------------
// comreq logic.
//----------------------------------------------------
assign lcomreq = ( req3 & lgnt3 )
                | ( req2 & lgnt2 )
                | ( req1 & lgnt1 )
                | ( req0 & lgnt0 );

//----------------------------------------------------
// Encoder logic.
//----------------------------------------------------
assign  lgnt =  {(lgnt3 | lgnt2),(lgnt3 | lgnt1)};

//----------------------------------------------------
// lmask register.
//----------------------------------------------------
always @ (posedge clk )
if( rst ) begin
  lmask1 <= 0;
  lmask0 <= 0;
end else if(lasmask) begin
  lmask1 <= lgnt[1];
  lmask0 <= lgnt[0];
end else begin
  lmask1 <= lmask1;
  lmask0 <= lmask0;
end

assign comreq = lcomreq;
assign gnt    = lgnt;
//----------------------------------------------------
// Drive the outputs
//----------------------------------------------------
assign gnt3   = lgnt3;
assign gnt2   = lgnt2;
assign gnt1   = lgnt1;
assign gnt0   = lgnt0;

endmodule

这里面这些lmask、lcomreq、lgnt还有ledge都有什么目的?希望能有人来解答,多谢!

楼主:
咋没人讨论呢。。。。

网友:
粗略看了下,一知半解吧- -
lmast0和lmast1用来表示当前4个设备的优先级高低。比如当两者都为1时,设备0的优先级最高。
lcomreq表示当前总线是否被占用。
lgnt0为1时表示总线被设备1占用,以此类推。
至于ledge可能是主要配合lasmast,lasmast为一个脉冲信号,在它为高的cycle重新计算优先级。
不一定完全正确,希望对你的理解有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在您的解答下,我能够理解这个代码中的大部分了。可是还有几点不是很明白,希望能继续和你探讨:1、有个位宽为2位的wire型变量lgnt,

  1. //----------------------------------------------------// Encoder logic.
  2. //----------------------------------------------------
  3. assign  lgnt =  {(lgnt3 | lgnt2),(lgnt3 | lgnt1)};

这个持续赋值语句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
2、关于lasmask,

//----------------------------------------------------
// lasmask state machine.
//----------------------------------------------------
assign beg = (req3 | req2 | req1 | req0) & ~lcomreq;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lasmask <= (beg & ~ledge & ~lasmask);
  ledge   <= (beg & ~ledge &  lasmask)
          |  (beg &  ledge & ~lasmask);
end

这个状态机没怎么看懂呀,beg在有请求且总线没有被占用的时候为1,可是那个lasmask和ledge都是嵌套定义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仿真验证一把吧,给激励。。。你就完全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文地址里有testbench,我也仿真了,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4-06-17):
大神,求教如何仿真的?老是很多错误啊,这课程设计压根搜不到!求帮助

网友(2018-08-12):
这段代码还是看不懂,有大佬能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