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tran能很快起振,pss起振不了

楼主(2013-04-06):
交叉mos振荡器,发现标题所示的问题,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有一个估计震荡频率设置和实际震荡频率相近才可以震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用的啥仿真器?

网友(2014-04-14):
目测是用cadence

网友:
remember to set option=traponly

网友(2015-05-14):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是用gear2only吗?为什么用traponly?有什么区别?

网友:
加一个初始扰动

网友(2023-07-04):
可以试试在输出加一个初始电压值,加tran下振荡稳定后能到的最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