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ip core 使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我在用core generator 产生一个除法器后例化、仿真。之前查看仿真结果一直没问题,今天除法器突然输出全为零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改动了哪里
综合时提示: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SYN_BLACK_BOX 1": Did not attach to divider.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SYN_NOPRUNE 1": Did not attach to divider.

请求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用过,你可以去xilinx官网上去查一下

楼主:
继续等待。。。。我确实没更改什么相关的代码,之前仿真的结果也确实正确,为什么再次打开的时候IP的输出就为零了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我重装了ISE14.3,以前用的13.2,同样的程序仿真正常了
之前用13.2同样仿真正常,后来突然例化的IP无输出了,仍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后面那两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我也有遇到,然后仿真就不正常了,求大侠

网友(2014-01-14):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warning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在结尾处加上以下几行就能消除:
// synthesis translate_on
        // XST black box declaration

// box_type "black_box"

// synthesis attribute box_type of  <your module name> is "black_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