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

楼主(2013-04-07):
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这个参数下电荷泵式的锁相环中怎么确定?

网友:
太小噪声差,太大功耗高,根据带宽的式子估算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贷款和电荷泵电流有什么关系式,具体怎么推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增益等于1,已知带宽的情况下 计算电流大小

网友:
电荷泵增益I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荷泵增益是IC/c,请问分母的电容是指哪个电容,是lpf中的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c为滤波器的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了吗 lpf值根据带宽公式确定 ,电荷泵电流也根据带宽公式确定,这样的话 到底是先确定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