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编译都会出现crti.o的错误,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4-07):
安装完VCS运行OK,再安装Incisive后(中间安装一些缺少的库,比如ia32-lib等),发现VCS编译会出现crti.o的错误,求解决办法!

运行vcs编译出现下面的错误:
/usr/bin/ld: i386:x86-64 architecture of input file `/usr/lib/x86_64-linux-gnu/crti.o' is incompatible with i386 output

网友:
你编译vcs时需要加上 -full64,这样无论是编译还是运行都是用64bit 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full64,报下面的错

ERROR - /usr/synopsys/E-2011.03/amd64/bin is not valid directory, is VCS_HOME set correctly?

这是说我没有安装64位版本吗,可是我之前没有加-full64运行ok啊

网友:
請至 .bashrc (或 .cshrc) 設定 VCS_HOME

setenv VCS_HOME  path/tools path

看起來是 VCS_HOME   沒設定好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安装的目录下根本就没有AMD64的目录

网友:
你之前可能只是用64bit编译模式,但是根据你的系统情况来看运行模式也需要依赖64bit模式,所以你必须安装64bit VCS, 如果只想编译为64模式,请用-comp64

网友(2013-05-28):
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