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时温度单点仿真和扫描温度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3-04-07):
用DC仿真电路,发现单点温度仿真(比如-10°)和扫描温度(-40°--125°),结果在同样的温度(比如-10°)处结果不同。大家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A(2024-09-29):
正在遇到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两种方法仿真出来的结果有十度的偏差

网友(2024-11-15):
今天遇到与楼主几乎相同的现象——用Spectre X 时,DC单点与DC扫描结果相差20倍,扫描大,单点小;用Spectre(包括APS) 时,DC单点与DC扫描也不一样,扫描小,单点大。而且神奇的是,Spectre X的DC扫描可以和Spectre的DC单点对得上;Spectre X的DC单点可以和Spectre的DC扫描对得上。交叉呼应了,属于是。目前可以确定与仿真器有关,Spectre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正在遇到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两种方法仿真出来的结果有十度的偏差

请问目前解决了吗

网友(2025-03-23):
解决了吗,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2025-07-22):
顶一下,不过我是扫简并点vdc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C(2025-11-05):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不过我是扫简并点vdc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我也是,有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有解决吗

没有,就是扫描的坏点在带回去单跑的话又好了,你的具体是啥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是扫描的坏点在带回去单跑的话又好了,你的具体是啥情况呢

我和你一样,带回去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