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3-04-07):
这是比较器的结构图,

这是参考文献的仿真结果,共模电压从0到5V变化,比较器第二级输出电压的变化。
我在做直流扫描时,总是不能做到像上图这样,输入从0到4V变化,输出稳定在2.5V,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共模输入电压与第二级输出电压

共模输入电压与第二级输出电压

楼主:
比较器结构图

比较器结构图
回复 楼主: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看作是运放的共模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输出曲线是啥样的啊?

网友:
从图中看出,当共模电平在0-4V变化时,第一级的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流过差分对两条支路的电流基本不变(等于Iss/2),故第一级的输出基本不变;当共模电平高于4V时第一级的电流源管子进入线性区,Iss减小,两条支路上的电流Iss/2也随着减小,那么第一级的输出电压下降,而第二级为一个电流源负载的反相放大器,故第二级的输出升高。

网友(2013-07-23):
回复 网友A:

   讲得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