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时哪些cell不用用?用了个AND2ST3X,7ns的延时

楼主(2013-04-07):
rt,
AND2ST3X延时过大直接导致timing 崩掉。

查了下没查到相关资料

请教下坛子里大侠

综合时,哪些cell需要禁掉?

楼主:
---------------------------------------------------------------------
U14/A (AND2ST3X)                                        0.00      44.38 r
  U14/Z (AND2ST3X)                                        7.95      52.33 r
--------------------------------------------------------------------
查了下lib文件,cell延时没这么大,难道是线延时?这个cell是连接logic到io的

网友:
如果是连接到IO的,可能是U14/Z 处的loading cap 太大,才导致这个cell的cell delay这么大的。

report_timing - trans -cap   看一下

楼主:
cap     trans       incr        path
NAND2B1ST3X                                                            0.03      0.13      0.19       0.43 r

i2c_logic/sdata_o (i2c_logic)
  U11/Z (AND2ST3X)                                                     5.01     13.62      7.85       8.28 r
  i2c_o (out)                                                                              13.62      0.04       8.32 r
  data arrival time                                                                                                    8.32

楼主:
非常感谢,有个5.01pf的电容
为啥这个地方会加这么大的电容呢??

楼主:
因为要设个case_analysis ,详细请参见
http://bbs.eetop.cn/thread-388174-1-1.html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约束到,所以就冒出来这么大的loading cap

但是试了下set_max_delay,约束是约束上了
但是不见效果,消不掉这么大的loading cap

                                                                                    cap     trans       incr        path
NAND2B1ST3X                                                            0.03      0.13      0.19       0.43 r

i2c_logic/sdata_o (i2c_logic)
  U11/Z (AND2ST3X)                                                     5.01     13.62      7.85       8.28 r
  i2c_o (out)                                                                              13.62      0.04       8.32 r
  data arrival time                                                                                                    8.32

  max_delay                                                                                                4.00       4.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0.00       4.00
  data required time                                                                                                  4.00
  ------------------------------------------------------------------------------------
  data required time                                                                                                 4.00
  data arrival time                                                                                                    -8.32
  ------------------------------------------------------------------------------------
  slack (VIOLATED)                                                                                                   -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