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测试增益为160dB运放的开环增益

楼主(2013-04-07):
如何测试增益为160dB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
坐好,等答案

网友:
测试还是仿真?

网友:
低频增益太大了,太不好测了。
你应该就像仿真一样,用1M的电阻和100uF的电容搭建一个隔交流通直流的Buffer架构(主意电容的直流阻抗)。然后在输入端加交流高频信号,通过测试幅值和相位差计算高频增益和主极点的位置。然后每隔一个10倍程测试一个点,通过多点的测试最终拟合出主极点与GBW,这样就能估算出直流增益鸟。

这个方法是我猜的,没测试过,仅供参考。

网友:
4# 解释的很有道理 今天还听到一师兄,讲,好像是,接着闭环,然后进行闭环测试,进而推算直流增益和GBW,具体我也不是很懂,建议LZ查下资料 感觉接成闭环进行测试要靠谱些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