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compiler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4-07):
最近在看power compiler,然后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希望大家能给我解答。
1.foward saif file 是不是从library中提取cell的leakage power?
2.backward saif file是不是和仿真测试激励有关?
3.用read_saif命令进行反标时,提示error和warning,说有3个objects没有找到,应该怎么办?

网友:
saif/vcd是net和input之类的翻转,对门级网表加激励仿真结果,read_saif反标不上检查下网表里是否存在着三个,有可能.v的版本变了,加了diode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对于第三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