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18rf 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07):
tsmc18rf安装后以后,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spectre仿真报错,总是提示管子的model不对, 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cadence版本IC610)

网友:
model没装好

网友:
在library manager能看到工艺库的话,有可能是建立设计文件的library的时候没有attach到该工艺库吧

网友(2015-07-16):
spectre版本低,装一下MMSIM61就好了!具体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d8044fad15dce5031137ad7.html

网友(2016-11-21):
钱不够了

网友:
在 ADE 里面  Setup --> Model Libraries 看看是不是 把以前装过的library 的 model 也读进去了, 把以前别的library 的model 勾掉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