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脚本面试每日一题TCL-0408

楼主(2013-04-08):
最近人气不太旺啊,发个基础的:

1-写一个proc max {a b} 返回a,b中较大的一个。

2-扩展proc max,使得它适用于任意多个参数的情况。

网友:
本人新手,抛砖引玉了
1、
proc max {a b} {
     if {$a > $b} {
           return $a
     } else {
           return $b
     }
}
2、
proc max {args} {
     set tmp [lindex $args 0]
     foreach val $args {
           if {$val > $tmp} {
                 set tmp $val
           }
     }
     return $tm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得很工整且可读性很强,连"} {"中的空格都没有遗漏(这种错误常常发生且难以查找)。俗话说良好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

你对问题2的答案还可改进:现在proc的参数是list,你调用时估计要写成  max {1 2 3} 才能正常返回3吧?

另有种直接传任意个标量参数的写法,你看看proc的“可变参数个数”的用法

网友:
我觉得2楼的没错吧,直接max 1 2 3 就可以返回3了吧。。encounter 1> proc max {args} {
+      set tmp [lindex $args 0]
+      foreach val $args {
+            if {$val > $tmp} {
+                  set tmp $val
+            }
+      }
+      return $tmp
+ }
encounter 2> max 1 2 3
3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2楼的确已经用在args来表示可变参数了,我当时没看清:)

另外:在我印象中大概会写成这样的:
proc max {a b args} { BODY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再出点更难一点的。这个有些基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来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哈

网友(2013-06-20):
回复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
   假设通过stdin的方式来输入不确定个数参数的话,应该如何实现呢?
   我自己写了一遍,发现我输入的用空格隔开的 1 2 3 参数被当成了1个参数{1 2 3}
   如何让proc识别输入为多个参数呢?

多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F:

    {1 2 3} 然后用[lindex $xx 0]这种方式取出来不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试了一下这样确实可以!多谢!

网友:
定一下子。